[讨论] 过采样SAR ADC在cadence中如何处理?

楼主(2023-03-27):
普通SAR ADC的结果可以通过一个verilog_A的理想DAC后进行频谱分析得到SNDR、SFDR等,但是对于过采样ADC来说不是需要将多个输出求平均之后再由DAC转换之后进行频谱分析吗,在cadence中如何实现这个“求平均”的过程呢,还是说只能将数据导出以后通过matlab处理?

正处在学习阶段,请各位大佬答疑解惑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哈

网友A:
如果你已有 decimation filter 參數, 可以透過 matlab 得到降頻濾波後實際的數值
但簡單一點的方法, 算 SNR/SNDR/SFDR 時, 只計算感興趣的頻段, 因為其他頻段會被濾波器濾掉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已有 decimation filter 參數, 可以透過 matlab 得到降頻濾波後實際的數值
但簡單一點的方法, 算 SNR ...

您好,也就是说我所说的那个降频平均的过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滤波器,只要在频谱中更具平均的点数来观察相应的频带,只关注频带中的SNR等等即可是吗。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是的, 既然是 oversampling system, 只需關注需要的頻帶即可, 頻帶外的噪聲/量化雜訊等都可以被後面的數字部分運算處理掉

网友B(2024-03-28):
引用 网友A:
是的, 既然是 oversampling system, 只需關注需要的頻帶即可, 頻帶外的噪聲/量化雜訊等都可以被後面的數字 ...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基础SAR ADC跑出来全频带9.5bit的enob,过采样完在带宽内11bit,加入噪声整形后,过采样频带内的enob确实提升到12bit了,但是全频带,也就是0-fs/2内的enob降到8.9了,这是为啥呢

网友(2024-06-01):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基础SAR ADC跑出来全频带9.5bit的enob,过采样完在带宽内11bit,加入噪声整形后 ...

过采样不用关心全频带,关注信号带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