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AR ADC仿真问题!!!

楼主(2023-03-27):
100资产
SAR ADC仿真途中出现仿真不收敛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是仿真设置的问题还是内部电路出现了问题,一般会是什么部分出现问题呢,寻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过调大仿真精度,但是目前还没有解决,是将所有的精度都调整了一个数量级
...

调整reltol误差精度,试试调大3个数量级,电压和电流的变化量可以不用调。如果是多层子电路的话,可以在save option中设置一下 subcktprobelvl。

网友A:
可以尝试将仿真器的精度调大

网友B:
悬空结点都接个basic库的noConn;电源给vpwl斜坡上电不要直接给个DC值。基本上这两个操作能解决大部分的不收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空结点都接个basic库的noConn;电源给vpwl斜坡上电不要直接给个DC值。基本上这两个操作能解决大部分的不收 ...

您好,请问这里的浮空节点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没有连线的端口一类的东西吗,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C:
你可以在environment里添加+diagnose,可以看到哪个节点导致的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将仿真器的精度调大

尝试过调大仿真精度,但是目前还没有解决,是将所有的精度都调整了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environment里添加+diagnose,可以看到哪个节点导致的不收敛

好的好的,我去试试,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environment里添加+diagnose,可以看到哪个节点导致的不收敛

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添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添加的

在environment的User Command-Line Options里添加+diagno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environment的User Command-Line Options里添加+diagnose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这里的浮空节点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没有连线的端口一类的东西吗,感谢您的回答!
...

symbol的pin脚不要空着,包括底层电路。vdd需要一个上电过程。

网友:
你的精度和速度是多少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24-06-11):
引用 网友A:
调整reltol误差精度,试试调大3个数量级,电压和电流的变化量可以不用调。如果是多层子电路的话,可以在s ...

请问这个reltol是什么原理,改动了对仿真精度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