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 parameterized cell cannot be edited in place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27):
Cadence layout中想要编辑器件参数跳出“A parameterized cell cannot be edited in place,select a non-parameterized instance for editing it in place"是什么意思,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解决了吗?

网友A(2023-04-30):
layout版图下的吗?如果是从别的库调用的版图,想要编辑其中的某个指定元件,先按快捷键x 进入元件版图内部,再选择想要编辑的图形。

网友(2023-07-15):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A:
layout版图下的吗?如果是从别的库调用的版图,想要编辑其中的某个指定元件,先按快捷键x 进入元件版图内部 ...

别人的版图,我想看某一金属的连接,按X报这个警告

网友:
想知道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