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ayout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3-03-27):
哪位大佬可以分享下版图怎么设置快捷键嘛!

网友:
找一下bindkey.il文件,或者直接在CIW中找到bindkey一栏,用图形界面进行设置

网友:
打开CIW界面,在第三个option里有个bindkey,点进去就能改了,但是需要apply一下,如果需要以后打开都是这样的话需要把你的设置保存到默认的bindkey.il里面,skill代码会自动生成并覆盖原文件

网友:
ciw  -->  option  -->  log filter 打开就可以看到操作的每一步对应的函数  再去设置对应的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