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出现missing library entry name

楼主(2023-03-28):
各位大佬:

  小弟用hspice仿真的时候出现missing library entry name,有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虽然不是大佬,昨天也出现了一样的error提示,然后解决方法跟楼主不一样,也可以做个参考。导出的网表文件内会定义lib库与一些参数,包括print meature文件参数表达形式也会有定义,同时sp文件内也会有定义,那么这两边会打架,进而报错。我出现以上错误后将netlist的lib与一些其他的设置都注释了(本人一开始选了库,不应该在adel里面选库的,不然会写入网表),再仿真就成功了。

楼主:
是我调用的spice model问题。将.lib文件修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