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数分屏MASH结构的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23-03-28):
首先我们3阶的MASH结构输出为-3到4,我现在的问题是他要怎么给我们的PS可编程分频器,假如我的P计数器是5位的,计数0-31(当然只有≥7才能用),S为3为,计数0-7,N=2,那么我这个要怎么和MASH输出的3bit的控制位结合,假如P为10(01010),S为4(100),那么实现的分频为24,那么我要怎么操作才可以实现21-28分频呢,我看有的人说是相加,加完以后分别给PS,那么该怎么相加和设置呢????

MASH输出对应的码值

MASH输出对应的码值

楼主(2025-05-06):
早解决了水一下帖

网友(2023-03-28):
你的N如果是2 的话,这个8位的分频比Ndiv是怎么连接到PS计数器的呢?如果N是8就好办了,Ndiv高5位给P计数器低3位给S计数器,你的MASH 3位输出要先和分频比Ndiv进行有符号位计算,此时得到的分频比就变成了(Ndiv-3~Ndiv+4),然后再连接到PS计数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改成 P是5位,S为2为,N为4,一共7位,7位的整数,我直接和1111 101 (-3)相加正好得出来19,然 ...

MASH的输出-3~4是随机的,这里讲的平均是指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平均,你给定MASH一个输入对应着一个小数分频比,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MASH仿真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SH输出那个我懂,但是最后取平均不是要手算吗,大佬看我的这个流程图,最后怎么实现平均,哪里接的有问 ...

你给定的整数分频比是22,为了实现小数分频功能,你需要给定MASH一个输入,假定你给的小数部分是0.5,因为你的MASH是20bit的结构,那么此时你的MASH输入是2^19,即20‘b10000000000000000000。MASH的输出再加上整数分频比22,求和之后的分频比在19~26这样一个范围内来回切换,你可以随便取其中20个连续的分频比取个平均看看,这个平均值就是22.5。同样的你可以取此时MASH的输出做平均看看,结果肯定是0.5,至于为什么,你要去看MASH的结构原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表达,最后的分频结果需要取个平均再给PLL使用,这个取平均的过程怎么实现是不是,这里不需要你去取平均,你不同分频比切换,最后在长时间的表现上就是那个你设置的小数分频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定的整数分频比是22,为了实现小数分频功能,你需要给定MASH一个输入,假定你给的小数部分是0.5,因为 ...

懂了 大佬,相当于我直接把MASH接入PS计数器就可以。他在不同分频比切换,最后稳定了就自动是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 大佬,相当于我直接把MASH接入PS计数器就可以。他在不同分频比切换,最后稳定了就自动是我想要的结 ...

对的

楼主:
谢谢大佬!!!!!!!我去试试

楼主:
大佬,再问您个问题,我现在把我的MASH和PS编程器放一起了,跑AMS,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跑22.778,理论上19-26的分频比,但是我现在仿真会出来一个17的分频比,导致我算平均误差比较大,是因为PS编程器的问题吗,我的PS编程器你输入分频比,他会出对应的分频比,但是他有100n左右的延迟,才会出来out波形,我在想总体仿真出现一个异常分频比,和这个延迟太大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再问您个问题,我现在把我的MASH和PS编程器放一起了,跑AMS,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跑22.778,理论 ...

你先看你的MASH输出范围在不在-3~+4之间,如果在,那就是PS分频器有问题,100ns延时确实有点大,最好看看怎么减小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你的MASH输出范围在不在-3~+4之间,如果在,那就是PS分频器有问题,100ns延时确实有点大,最好看看 ...

MASH目前是在-3到4,确实100ns有点大,我的小数位是20位,跑一个周期要1m秒,要一天才能跑完,我现在跑了一个46.573,目前跑了80us,平均算完是46.663,我想问这个必须是跑完一个周期才能准确点吗,还是跑一会就可以基本上到我输入的小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SH目前是在-3到4,确实100ns有点大,我的小数位是20位,跑一个周期要1m秒,要一天才能跑完,我现在跑了 ...

你VCO工作频率是多少,当然是要等vco频率稳定了你再看分频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CO工作频率是多少,当然是要等vco频率稳定了你再看分频比

VCO 200-700M,现在我不加小数分频,只跑整数,之前用的是级联的分频器可以用,我现在用我的PS结构的分频器就成上次那样了,不是小数的问题,是分频器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分频器在1Ghz,clk跑出来的波形很好。VCO控制电压上来就是电源电压,很怪,之前的都是从0开始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CO工作频率是多少,当然是要等vco频率稳定了你再看分频比

谢哥,已经解决了,电源电压的问题,我给了电源电压一个上升时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H的输出-3~4是随机的,这里讲的平均是指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平均,你给定MASH一个输入对应着一个小数分频 ...

大佬,我想问一下那个dither随机抖动要怎么加啊,搜了搜文献发现很少说怎么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问一下那个dither随机抖动要怎么加啊,搜了搜文献发现很少说怎么加的
...

这个我没加过,有些硕博文献会讲到,很少。你那个锁定电压一直抖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带宽太大的原因,小数PLL带宽一般很小300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加过,有些硕博文献会讲到,很少。你那个锁定电压一直抖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带宽太大的原因,小 ...

我把带宽降到200K,现在还是会有20-40mv的波动,我感觉这就是因为小数杂散的问题了,得加那个随机抖动,因为我看波纹是有周期的,那您没加的话波动不会很大吗

这是我的控制电压

这是我的控制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带宽降到200K,现在还是会有20-40mv的波动,我感觉这就是因为小数杂散的问题了,得加那个随机抖动, ...

我的没这么抖,你有没有关注一下CP的充放电电流的动态匹配性,不清楚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这么抖,你有没有关注一下CP的充放电电流的动态匹配性,不清楚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没有啊,这个要怎么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这个要怎么测呀

你去找找论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找论文看看吧

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这么抖,你有没有关注一下CP的充放电电流的动态匹配性,不清楚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测完了,有个问题我的PFD用的1.2的管子相当于鉴相出来的电压是1.2V高低电平,CP用的3.3.的管子测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完了,有个问题我的PFD用的1.2的管子相当于鉴相出来的电压是1.2V高低电平,CP用的3.3.的管子测出来是这 ...

绿线也就是你的CP放电电流在CP输出电压较高时就已经不是10uA了,这个用的什么结构?

另外,你1.2的PFD是怎么跟3.3的CP连接的,是通过levelshift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带运放的结构,是直接相连的

CP内部结构我看看

网友A:
这样,首先你需要找出你CP为什么充放电电流匹配性能不好,就是你那个绿线往下掉的原因。其次,你PFD和CP不能直接连在一起,中间做个levelshift把1.2V转成3.3V再连到一起。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再仿真PLL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首先你需要找出你CP为什么充放电电流匹配性能不好,就是你那个绿线往下掉的原因。其次,你PFD和CP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首先你需要找出你CP为什么充放电电流匹配性能不好,就是你那个绿线往下掉的原因。其次,你PFD和CP ...

CP的充放电如果匹配不好的话会影响VCO的控制电压波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P的充放电如果匹配不好的话会影响VCO的控制电压波纹吗

电流变了,带宽都不稳定了,你试试吧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你这个图片的资料书全称是什么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5-10):
大神,你这是什么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