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oscillator 在hspice仿真中要如何测量输出频率

楼主(2023-03-28):
请问环形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在hspice的仿真中用.measure语句要怎么编写?还是说有别的方法可以得到上面的曲线图?

网友:
测量比如第一个上升沿到第20个上升沿的时间(共19个周期),测到的时间除以19就是周期,周期取到数就是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