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MC的覆盖率exclude文件如何merge?

楼主(2023-03-28):
请教各位大牛,在使用imc查看覆盖率的时候,如果多位验证人员参与工作,各自对覆盖率进行了exclude操作并都保存下来(生成的记录文件后缀是.Refine),请问如何把这些Refine文件都合起来,把所有同事的覆盖率exclude信息合起来?

或者各位是否有这种验证工作的需求(多个验证人员对一个block进行覆盖率分析)?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感谢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
imc不知道,vcs打开覆盖率加载覆盖率文件是可以命令行添加参数 -el *.el把所有的el后缀的exclude文件一起吃进来的,imc应该有支持类似的功能,不需要merge

楼主:
已解决,像2楼说的,imc也可以同时read多个.vRefine以实现merge所有同时的exclude记录

网友:
2楼正解,所有人的refine文件是或起来的结果。

网友A(2024-09-27):
想请问下,exclude是要在仿真工具里面做吗还是,merge覆盖率的时候做,我merge的前exclude,然后merge,好像不起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下,exclude是要在仿真工具里面做吗还是,merge覆盖率的时候做,我merge的前exclude,然后merge,好 ...

每次生成覆盖率后exclude完保存refine文件,merge合并后加载refine文件就行了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B:
每次生成覆盖率后exclude完保存refine文件,merge合并后加载refine文件就行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