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MATLAB获得ADC DNL\INL

楼主(2023-03-28):
小弟最近在学习如何通过matlab得到ADC 的DNL/INL静态性能指标,碰到一些问题:

已经得到ADC正弦输出的数字码,但是在网上找到的matlab程序,并不会实际操作,如何将数字码以何种格式进行运行。
求各位大佬提供matlab程序代码以及如何运行得到DNL/INL。十分感谢!!!

网友(2023-12-19):
会了吗老哥

网友A(2024-03-13):
怎么样,分享一下结果,我也在测试这个

楼主:
我用斜坡方法,计算的DNL/INL。

用matlab的码密度方法测,按附件说法,需要大量的点数才有可信度。

楼主:
码密度方法,需要将输出二进制码导出来,转换成十进制,然后Matlab代码跑的时候,吃这个十进制数据的文件,但是数据量可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分享一下结果,我也在测试这个

用斜坡方法做的,没有用码密度方法了

网友B(2024-09-04):
引用 楼主:
用斜坡方法做的,没有用码密度方法了

斜坡方法不也是码密度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坡方法不也是码密度法吗

到底也都是去统计该出现码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