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轨到轨运放的输入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23-03-28):
轨到轨输入的瞬态仿真过程中,可能导致输入管的电容击穿而漏电,从而达不到slew rate,需要用输入保护电路,但是如果用两个二极管去连接,可能就无法使得输入轨到轨了,可否给一个输入轨到轨的保护电路的思路?

网友:
电源多少?

网友(2025-02-21):
输入轨到轨指的是共模电平,不是交流信号

网友:
电阻分压后再用运放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