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器的延时的montecalo仿真

楼主(2023-03-28):
一个信号经过一个buffer的延时,仿真montecarlo,sigma=3ps

为什么经过四个buffer后,其延时的sigma还是3ps。不是12ps呢?

网友A: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平方和再开根号,6p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平方和再开根号,6ps呢

有道理,最差的可能是12ps。但是对于sigma可能是平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