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问题

楼主(2023-03-28):
如题,if语句判断后没有执行print(),这是为什么?

楼主:
都是0.34且都是flonum类型,为什么判断不出来啊?

网友:
实际上是有判断的,不过判断结果是<0.34,如果你换个方式表达就可以了,if(caadar(BOX) == caaar(BOX) + 0.34 then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浮点数比较的问题。a=0.34,b=0.34,但是在进行比较的时候不一定 a==b,可以考虑用 abs(a-b) < 一个很小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