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问题

楼主(2023-03-28):
100资产
如图,都是0.34且都是flonum类型,为什么if判断后没有执行print(“1dddd”)

网友:
skill算法会有精度损失,最好不要用“==”去判断小数,if里最好用范围值去判断或者取整数值去判断

网友(点评):
解决了,渊博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助qwq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