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使用EMX仿真两个电感耦合时如何指定电流方向

楼主(2023-03-28):
type选择xformer(其实就是两个靠近的电感),在EMX中使用P12 S1;S2 CT1 CT2和P1 P2 S1 S2 CT1 CT2得到的结果没有区别

使用EMX_option --mode==+P000-P001+P002-P003和--mode==+P000-P001-P002+P003也没有区别

我想观察电流流向对两个电感耦合系数的影响,求教如何操作,拜谢

楼主:
救命,P1 ; P 2 不是表情

网友(2025-01-24):
用分号“;”来表示差分端口和不用本来就是没区别的,只是EMX仿真的时候会把这个端口认为是差分来仿,可能会快一点,具体可以去查manual。耦合系数这个你可以在Schematic创个testbench 用50Ωport正负连不同的端口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