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问题

楼主(2023-03-28):
各位大佬,小白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DC 读入RTL设计后,开始写时序约束,在声明时钟时,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如下图所示,该模块内部进行了2分频操作,最终是cpu_clk_div2 ,该寄存器在该模块内部又输入到其他的子模块里了,因此我想将时钟声明到该寄存器上,但是DC使用 get_pin 找不到该寄存器,只能用get_nets -hier 才能找到

请问我该如何声明该时钟

网友A:
DC elaborate会给寄存器加后缀,get_pins -hier -filter "full_name =~ *cpu_clk_div2_reg_/Q"

网友B:
建议把这个产生时钟的部分写成一个模块,例化出来,通过对模块的输出 get pin 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elaborate会给寄存器加后缀,get_pins -hier -filter "full_name =~ *cpu_clk_div2_reg_/Q"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这个产生时钟的部分写成一个模块,例化出来,通过对模块的输出 get pin 限制 ...

嗯,以后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