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下国内DUV数量

楼主(2023-03-28):
请问一下,国内有几台ASML的DUV 和 EUV ?

被美国禁运之后, 短时间内买不到新设备了?

除了外资或者台资旗下, 有几台属于内资FAB厂的?

网友:
12吋厂一般都有DUV,EUV大陆一台都没有

网友A:
EUV没有,DUV的就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UV没有,DUV的就很多了

国内DUV机型 一般可以做多少n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DUV机型 一般可以做多少nm?

极限可以做到7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