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元器件引脚命名上加横杠表示低电位,请问如何在text上加上划线呢?

楼主(2023-03-28):
cadence元器件引脚命名上加横杠表示低电位,请问如何在text上加上划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label上也不可以加吗?

可以啊  "_"加到label前

网友A:
label前加下划线  _A

楼主:
在  L  create label 界面 我选中  overbar  也不管用.

网友A:
引脚加不了 只能加net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加不了 只能加netname

请问label上也不可以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el前加下划线  _A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这样可以了,超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