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整体布局放在中心还是靠近pad

楼主(2023-03-28):
想请教一下大家,做芯片整体的layout,核心电路放在中心然后连到pad上,或者分散放置靠近pad,这两种方案哪种更好呢?

如下图所示

网友:
第二种,接pad的模块尽量靠近各自PAD

网友:
个人觉得放在中心好一点,离PAD远一点,

网友(2023-05-05):
改PAD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