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 Warning

楼主(2023-03-28):
跑lvs出现下图warning,不知道啥意思,对版图影响大不大,如果有大佬懂的画,求解决办法

网友:
没啥影响,如果介意这个警告你可以用flat的方式去跑。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以前点到这个设置了,在opotion把这个点掉就没了

网友:
有可能是这条线没有接起来 比如这条线上的pin有metal1 pin 和metal2 pin 但是metal1和metal2 之间没有via孔

网友:
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