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 原理图可以打开,版图打不开

楼主(2023-03-28):
各位前辈有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原理图都能调,版图却叫我安装PDK。

网友A:
版图库链接PDK库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库链接PDK库不对

其它器件都可以正常放版图,就这种rf的管子放不起版图

网友:
那有可能是PDK不支持这个器件,或者这个PDK里面的器件有问题

网友(2023-08-10):
你好,这个工艺的DRC LVS  rule 方便发我一份吗?邮箱2461182217@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