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cell overlap

楼主(2023-03-28):
请教大佬,绕线完后发现时钟树上的reg 有overlap,reg都是fixed状态
什么原因引起的overlap,怎么解

网友A:
扩大面积试试

网友B:
route opt插入的cell导致的overlap吗?

网友C:
多半是修timing ,size 之后造成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e opt插入的cell导致的overlap吗?

cts跑完之后有的,因为是fixed状态,route之后也没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修timing ,size 之后造成吧  ~~~

还没到修timing那块,在innovus里面,跑完cts冒出来的,感觉是做时钟树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大面积试试

利用率也不高,23% 看着是有空间放的

网友:
不多的话手工挪一下,要是多的话要仔细找一下原因,或者加个optdesign

网友D:
改softfixed再跑一下,或者设个dont touch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softfixed再跑一下,或者设个dont touch

为什么要改softfixed再跑一下,或者设个dont touch?

这种工具没有做legli,还是要看下flow是不是有问题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大多是手动动作导致的

网友E:
可能是area不够,做时钟树长tree的时候插的cell没地方摆,如果是局部的overlap比较严重,可以考虑这里打placement blockage重新做plac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area不够,做时钟树长tree的时候插的cell没地方摆,如果是局部的overlap比较严重,可以考虑这里打pla ...

好的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