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器如何减小迟滞区间

楼主(2023-03-28):
最近在设计一个迟滞比较器,主要部分就是一个前放,迟滞比较器级,然后输出缓冲级,但是输入给1M的正弦波,它的迟滞区间总是很大,约五六十毫伏,低频下比如100K的频率下迟滞区间可以小到7mV。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在高频下去减小它的迟滞区间?而且我调节正反馈管子的宽长比也没多大效果,迟滞区间在高频下减小不了是因为什么?求大佬告知!!!

网友A:
调节正反馈管的尺寸,或者是仿真步长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正反馈管的尺寸,或者是仿真步长太大了?

你好,我调节了正反馈管子的宽长比,但是效果不大,另外,我没太了解你说的仿真步长是什么意思,是tran仿真的时间太长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调节了正反馈管子的宽长比,但是效果不大,另外,我没太了解你说的仿真步长是什么意思,是tran仿 ...

仿迟滞效应不是在DC里面勾选迟滞选项,然后扫描输入电压吗?扫描输入电压的步长改小一些看看呢

网友:
已经被你的比较器延时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