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tessent2019的一个lab报的错,

楼主(2023-03-28):
请问下这是什么错?

网友A:
个人愚见,从报告上来看,创建链接没有成功,你的系统支持创建链接吗,或者你在该目录下有读写权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从报告上来看,创建链接没有成功,你的系统支持创建链接吗,或者你在该目录下有读写权限吗? ...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用的是虚拟机与windows的共享盘里创建不成功,两个系统不一样所以不成功,换其它位置就OK啦

网友B:
你好,tessent的相关lab能分享一份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tessent的相关lab能分享一份嘛,谢谢

tessent自带的啊

网友(2023-05-22):
tessent自带的哪个目录下的? 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2023-07-05):
你好,实验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
请问实在那个目录下面的,我是安装在虚拟机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