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问题

楼主(2023-03-28):
本人是新手一枚,最近在设计一个栅压自举电路的时候发现输入电压接近0的时候电路无法正常保持,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图三是反向器输出)。而且我发现VDD(3.3v)不能完全加在栅压上,只能有2.7v,2.8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能是相对于采样mos管栅极的寄生电容Cp(主要是到地的),自举电容Cb太小了,只能将栅压太高VDD*Cb/(Cb+Cp)

网友(2023-11-09):
您好,请问您有遇到过保持阶段输出电压会往下掉的问题吗,我看您的波形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