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能进行model等效吗

楼主(2023-03-28):
比如说,我在schematic里面填的model name是A,但spice model里面没有A的模型,希望该device调用spice model里面的B进行仿真,可以在ADE里面把A和B进行等效吗?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可以在model文件里直接写上映射关系: MODLE A 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model文件里直接写上映射关系: MODLE A B

请问这样spectre是可以识别的吗?
是不是可以单独调用一个文件,里面写映射关系,这样不需要修改原spice model文件?
我明天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spectre是可以识别的吗?
是不是可以单独调用一个文件,里面写映射关系,这样不需要修改原spice  ...

这样当然可以,而且保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当然可以,而且保险一些

大神你好,我今天试了下在.scs文件最前面加上MODEL A B,但是仿真还是报错找不到model。。。

spice model对device是用subckt定义的,跟这点有关系吗,或者是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我今天试了下在.scs文件最前面加上MODEL A B,但是仿真还是报错找不到model。。。

spice mode ...

不要在.scs文件中直接写,你试着这样写,看看有没有效果: 1.新建一个文件,名字为spectre_total.inc  2.在spectre_total.inc 中 include spectre model 文件,例如 .l .scs 文件 3. 再写一个 spectre_alias.scs文件,在spectre_alias.scs文件中写上映射 model A B  4. 在spectre_total.inc 文件里 include spectre_alias.scs 文件 5. 在spectre_total.inc和spectre_alias.scs 文件开头都写上 simulator lang = spectre

网友(2025-04-29):
这个可以实现吗? 我做的好像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