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快捷键因为.cdsinit出现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3-28):
为了把EMX和Calibre集成到virtuoso,我改了一下virtuoso启动位置的.cdsinit,但是一些快捷键出现怪问题了。
比如r是画矩形,一般操作需要先按r,再按鼠标左键确定起点,再按鼠标左键确定终点画矩形,但是现在只按r就把鼠标放的位置作为起点了。m、c之类的快捷键也是这种问题,按下快捷键等效于按下了快捷键和鼠标左键。最可气的是s,在线上按了s直接就等于选中了这根线,s和m就没区别了。
求各位前辈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virtuoso---options----user prefe。。。。你是勾选个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options----user prefe。。。。你是勾选个这个吧?

谢谢小熊猫大师,解决了奥里给

网友(2025-05-05):
确实是安了EMX之后的问题 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