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楼主(2023-03-28):
大师们,为什么我点这个variable--- copy from cellview会没有反应的呢

网友A:
你得设置未知量吧,才会把未知数输入进来

网友:
别copy,直接输入。比如你的未知量是vs,就直接variable---edit---Name里把vx输进去,然后value写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设置未知量吧,才会把未知数输入进来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