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OTA有源测试

楼主(2023-03-29):
OTA有源测试

OTA有源测试

网友:
OTA(Over The Air 在空气中测试性能,属三维测试)。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终端设备越来越 关注整机辐射性能,这种辐射性能会直接影响终端设备的发射和接收性能。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对终端设 备的辐射性能进行考察:一种是从天线的辐射性能进行判定,这是较为传统的天线测试方法,称为无源 测试;另一种是在特定微波暗室内,测试终端设备的辐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称为有源测试。无源测 试侧重从终端设备天线的增益、效率、方向图等天线的辐射参数方面考察终端设备的辐射性能。无源测 试虽然考虑了整机环境(比如天线周围器件、结构)对天线性能的影响,但天线与整机射频链路配合之后最终 的辐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如何,从无源测试数据无法直接得知,测试数据不能直观的反映终端设备的 性能。有源测试则侧重从终端设备整机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方面考察手机的辐射性能。有源测试 是在特定的微波暗室中测试整机在三维空间各个方向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更能直接地反映终端设备 整机的辐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