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和Transient noise的对应问题

楼主(2023-03-29):
在jitter的计算中,理论上pnoise计算出来的结果和用transient with noise仿真出来的结果应该是对应的。但是这是在pnoise设置中取足够个sideband和在transient with noise中设置足够的噪声最大频率范围时才成立。那如果二者的设置都不是足够大,那么这两个值该怎样对应才能使pnoise和transient with noise得出的结果一致呢?

比如一个1G频率的时钟系统,PSS中beat frequency设置为1G,Pnoise中频率范围设置为1k到500M。这时如果pnoise的sideband数设置为5,那么transient with noise中的噪声频率范围该怎么设置才能对应上呢?从1k到1G*5=5G吗?

网友:
一个很好的问题。来仿真验证对比一下吧?老唐学堂提供服务器平台和EDA软件。

楼主:
顶顶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2024-12-06):
好问题,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