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 24bit sigma-delta ADC 如何量測特性

楼主(2023-03-29):
請問各位先進,要如何量測高精準度的sigma-delta ADC。
要如何量測一個24bits sigma-delta ADC 的INL,Gain error..之類。一般我們能給的輸入訊號的精準度沒辦法到達24bits的準度,有什麼特別的方法或儀器可以用來量測這種高精度的ADC嗎?
之前閱讀 TI ADC1231 24-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for Bridge Sensors的ADC,其中有一些特性參數,不知如何可以量測
比如:
INL  +- 8  ppm
Gain error  1%

网友:
输入正弦波,码密度法分析。这是最优解。
再就是输入短接,分析噪声分布,推出ENOB反推INL,这个投机取巧。

楼主:
您好,謝謝您的回復。再請問大大:
1。如果要分析24bit SDM ADC,輸入正弦波的訊號,其正弦波的精準度,是否要大於24bits呢? 還是輸入的正弦波不需考量其精準度。
2。一般的ADC INL的規格單位是 (LSB),那在SDM ADC的INL規格,其單位是 ppm,請教大大這是怎麼估算的呢?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