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的讨论

楼主(2023-03-29):
      一般情况下,在版图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要求在版图空白处添加mos电容 这个电容具体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
有些前辈说是为了滤波 这些电容一端接vss 一段接vdd 想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前辈说是为了滤波 这些电容一端接vss 一段接vdd 想不通

也有这个作用,增加VSS与VDD之间的电容

网友A:
听起来应该是deca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应该是decap吧

小白,不太懂这些专业术语。就是版图画完了,补的那种mos电容,mos电容管子和版图里用到的mos管类型是一样的。只是l和w可以自己调宽点。

网友:
空白的地方不用就浪费了,而在空白的地方能添加的器件类型也不多,电容刚好满足要求,又能RC滤波,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
去耦电容,减小电源地轨间电压波动

楼主:
请教大佬  关于电容滤波,始终理解的不够透彻。电容是怎样工作滤波的,怎样提供稳定的电源 。或者有什么推荐的连接文章吗

网友(2023-06-13):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佬  关于电容滤波,始终理解的不够透彻。电容是怎样工作滤波的,怎样提供稳定的电源 。或者有什么推 ...

应该就是利用了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吧,电容的充放电有个RC时间延时,假如有噪声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电压变化,当这个电压变化的时间完成之后,电容充放电还未完成,电容充放电是需要时间的,感觉滤波也就是欺骗性的吧,就是利用这个RC延时,

网友:
加电容满足金属密度要求,另外可以增加power和ground之间容值

网友:
DCAP  去耦电容。改善EMI的。
说density的纯扯淡。。fab有他自己一套填dummy的rule。就算大面积留空也不会有density方面的问题。

网友:
插DECAP是可以改善active area密度,防止凹陷,有时候可能局部密度小于最小密度限制

楼主:
刚刚又去搜了下,明白了一点,又没有完全明白。电容可以起到通交流阻直流的作用,将电容并联在vdd和gnd之间,那么电源电压里的交流电压可以被电容器”吸收“,并且还可以在电源电压降低时放电来稳定电源电压。因为电路里的器件基本上都是基于半导体而制造的器件。电压的稳定对于电路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对电源电压的滤波其实是为了达到稳定电源电压的效果。

网友:
实际上这些DECAP的数量是有要求,由于绑定线的存在,实际工作中,power不是稳定的,而是以一种ripple的方式存在。我们需要DECAP实现关键信号/电源与地之间的解耦,使他们之间实现稳定的差分信号。DECAP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最终的测试性能,满足密度只是顺带的事

网友:
电容可过滤电源上频率最高的噪声成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佬  关于电容滤波,始终理解的不够透彻。电容是怎样工作滤波的,怎样提供稳定的电源 。或者有什么推 ...

可以这样直观理解:
芯片中的电路都要从电源取电,有些电路取的电流是不变的,有些却会突变,而电源本身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电流在供电。
这个过程好比一个大水池,有很多水管从里面抽水,有些水管一会抽水一会不抽,有一根特殊的水管在给水池补水(供水速度不会突然变化)。
如果抽水的水管一会抽水一会不抽,而供水的水管反应很慢,一直在以一个固定的速度供水,这样水池的水面就会一会高一会低(对应电路上电源电压一会高一会低)。
如果我们刚开始就加大水池(相当于加大电源上的decap电容),这么水池的水面高低变化就不会那么大(电源电压变化不会那么大),所有水池的用户(电路)就会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直观理解:
芯片中的电路都要从电源取电,有些电路取的电流是不变的,有些却会突变,而电源本身 ...

这个理解对我来说太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