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2 ndm库问题

楼主(2023-03-29):
请问各位在使用SMIC 55nm HD库有遇到过这种的问题并且是如何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在用icc2 library manager生成ndm的时候报出了有一些cell的pin没有via region,然后我把这个ndm库拿去做pr,发现没有via region的pin都会出现drc问题。我查看了tf文件发现没有via region的pin有一个问题,这些signal pin要通过via经过Metal 2或更高金属层连出去,无论怎么打VIA都会  BFTXWL)B2KM0NZ}D$K%(7WM.png DQY%R)SX(Y7@Y4PMZ(U[RKA.png  L%O[B]SVKE]9MZ5(8LY()~8.png 有和cell 里面routingblockage的minSpacing的违规。M1的minWidth和minSpacing都为0.09,M2的minWidth和minSpacing都为0.1。

网友:
如果是我就让stdcell改一下,自画一个

网友:
help to check the lefs and how the ndms are gener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