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划片道的宽度和wafer边沿去除宽度由什么决定啊?

楼主(2023-03-29):
划片道的宽度和wafer边沿去除宽度由什么决定啊?

网友:
由切割刀厚度定的,金刚石切割刀20~35微米,由于切割过程有震动需要加缓冲距离,所以划片线需要40微米以上
现在有的工厂选用激光切割,激光是非接触式切割,可以使划片线更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