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的默认编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23-03-29):
我在公司服务器上使用whereis gvim查看到路径为/usr/bin/gvim,由于当前的shell的是csh,因此使用setenv EDITOR /usr/bin/gvim进行了默认编辑器的设置,然后使用echo命令也看到确实当前终端中的EDITOR值变成了设置值,但是启动spyglass后,在出问题的代码出使用open editor时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不能打开任何编辑器,设置前可以默认打开vi编辑器,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如何解决啊?

网友A:
我在spyglass的安装目录搜了下,很有可能就是 EDITOR这个环境变量在spyglass里面也用到了,启动spyglass以后这个变量被覆盖了,可以把上面gvim环境变量的名字修改下,别叫EDITOR了,可以改成GVIM_EDITOR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在spyglass的安装目录搜了下,很有可能就是 EDITOR这个环境变量在spyglass里面也用到了,启动spyglass以 ...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刚刚又看了下,可能理解错了,因为不清楚是不是设置这个环境变量就是为了配置spyglass,如果没有帮助的话抱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刚刚又看了下,可能理解错了,因为不清楚是不是设置这个环境变量就是为了配置spygla ...

spyglass的学习文档上写的是设置EDITOR,然后我设置成了gvim的路径,不设置的时候还默认启动vi,设置了以后就什么都不启动了,选择了问题代码之后按e用编辑器打开没有反应了。不过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了。

网友:
记得去gui里面的prefrence里面的misc里也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