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BOND PAD design rule?

楼主(2023-03-29):
请教一下, 有没有大神是知道 BOND PAD design rule一些要求?

1.  这个附件里面,有 CUP 和 没有CUP对金线选型有影响么?

2.  什么情况下用2N, 什么情况下用4N?     2N 金线一般比4N硬度更高, 会把有CUP的芯片打坏么?

9.2 Bond Pad Guidelines — GlobalFoundries GF180MCU PDK 0.0.0-107-g302da25 docum.pdf

网友:
你layout上PAD下面是CUP设计吗?上面的意思看着像 CUP用球焊,没有CUP就可以用另一种,下面的PAD.1和PAD.2只是layout关于开窗的design rule

网友:
这个应该也看打线厂的水平

网友A:
1.金线选型,要看你是否合封芯片,如果没有合封都是ball type;有合封,第二点是 wedge type。2,4N比2N纯度高,所以会软些,2N因为硬度高,所以2nd打线力度大,但是2N的韧性好,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金线选型,要看你是否合封芯片,如果没有合封都是ball type;有合封,第二点是 wedge type。2,4N比2N纯度 ...

2N硬度高,会不会把某些芯片pad 打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N硬度高,会不会把某些芯片pad 打坏啊?

这个要看封装工艺了,每个工厂控制能力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