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ivi书上等式

楼主(2023-03-29):
想问问这个式6.101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A:
等式左边是传输函数的幅值,Wu是单位增益时输入信号的频率,这个式子的含义就是输入信号为单位增益频率时,传输函数的幅值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式左边是传输函数的幅值,Wu是单位增益时输入信号的频率,这个式子的含义就是输入信号为单位增益频率时, ...

明白了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