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环LDO

楼主(2023-03-29):
最近在做的一个LDO结构,由内环,外环,输出级三部分组成,现在的问题就是外环部分的管子和功率管做不到饱和区,请问大佬们应该从哪入手解决?

网友A:
M17尺寸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7尺寸太小了吧

W/L为32/4

网友B:
VREF2至少要比VREF1小100mV M18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2至少要比VREF1小100mV M18才能导通

真成啦!多谢大佬

网友:
做双环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
为了降低输出阻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