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AR ADC offset error的测量方式

楼主(2023-03-29):
1各位大佬好,领导让测量某款SAR ADC的失调误差offset error。

想问一下,ADC(单端信号)的失调误差的测量方法是什么?
我刚开始想的是将输入端口短接,然后测量出来code值,将这个code值作为失调误差。
但是,同事说不对,同事说单端信号只能测量出来正的offset,无法测量负端的offset,他的做法是给ADC输入一个小的直流信号5mV,多次测量ADC输出求平均值,然后用8位半表测量基准电压值,并计算理论的code值。
offset=实测code值(mean值)-理论code值
不知道那种测量方式对啊?麻烦大家解答一下。

2另外,ADC的offset是不是测量单端对地就可以了,需要测量单端对com(com接地)、差分的offset吗?
跪谢

ADC架构

ADC架构

offset error

offset error

网友:
不是对地,对COM的问题,而是看ADC的datasheet输入要求对什么,
另外摸性能极限是个系统工程;
单点的测量结果是不可信的,怎么都要多点线性拟合把gainerror排除掉;
另外表有没有定期校准,误差可能是多少也要确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