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FPGA|asic|IC前端设计论坛版主

楼主(2023-03-29):
申请FPGA|asic|IC前端设计论坛版主
自己入行时间还比较短,才两年,平时上线看到自己可以解答的问题都会进行回答,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大家互相交流,分享资料以及讨论问题。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三台虚拟机。第①台安装工具用,后面两台跑工具用,都是调用的第一台工具和lic。第②台virtuoso可以多个仿spectre。第③台就不可以多个仿了。有哪位知道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三台虚拟机。第①台安装工具用,后面两台跑工具用,都是调用的第一台工具和lic。第②台virtu ...

我不太清楚软件安装这边的问题,我的猜想是有没有可能lic有使用上限,第二台把上限都占掉了,导致第三台不行,我不太清楚第二台和第三台lic会不会冲突。希望有懂这方面的可以帮忙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清楚软件安装这边的问题,我的猜想是有没有可能lic有使用上限,第二台把上限都占掉了,导致第三台 ...

好的,谢谢坛主。

网友B:
已批准,希望能积极回答问题,分享高质量的资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批准,希望能积极回答问题,分享高质量的资料。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