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计算SNR、ENOB无结果显示

楼主(2023-03-29):
刚学ADC,想跑一下ADC仿真流程,用MATLAB计算SNR时无结果显示

图1

图2

图1设置的是真实输入的采样时钟为2MHz,计算得到的Fin为46.875KHz(为输入的正弦波频率),但是无SNDR,SNR等结果显示;
图2设置的是真实输入的采样时钟的100倍,这时会有SNDR结果显示。
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显示的位置?可能显示位置是个算式,在图2中显示位置的横坐标计算结果大概是20多,然后在图1里面采样频率较低的时候算下来的显示位置的横坐标比1大,超过了范围,所以图1里没有显示。看看Matlab代码里有没有用到text或者类似的函数吧。

网友B:
感觉你的数据怪怪的,理想正弦波,SFDR最起码要80d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显示的位置?可能显示位置是个算式,在图2中显示位置的横坐标计算结果大概是20多,然后在图1里 ...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你把图像最大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显示的位置?可能显示位置是个算式,在图2中显示位置的横坐标计算结果大概是20多,然后在图1里 ...

是这个原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数据怪怪的,理想正弦波,SFDR最起码要80db吧

不知道是不是输入的数据格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输入的数据格式有问题,得到的ADC(理想8bit)的输出二进制数字码,转成十进制(abcd.txt文 ...

我也看不出啊啥问题,不过你可以在matlab中右边的缓存数据看中一看生成的数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不出啊啥问题,不过你可以在matlab中右边的缓存数据看中一看生成的数据对不对
...

从这段看,取出的数据好像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这段看,取出的数据好像不对。

你把这句话去掉试一试,看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句话去掉试一试,看看可以吗

没啥影响去了,也不行。
这是我从cadence 导出的ADC输出,就是文本文档,不知道是不是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句话去掉试一试,看看可以吗

去了 结果一样,没啥影响。
这是我从cadence导出的数据,文本文档,不知道数据格式有啥问题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啥影响去了,也不行。
这是我从cadence 导出的ADC输出,就是文本文档,不知道是不是直接用。

我也不懂了,实在不行,你手动将数据从导入matlab,不就是从第九个开始吗。

clear all;
d_in=csvread('236.csv',1,1);
Fs=2000E6;
N=1024;
n=0:N-1;
M=509;
data_start=1;
V(1:N)=d_in(data_start:data_start+N-1);
我使用的代码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了 结果一样,没啥影响。
这是我从cadence导出的数据,文本文档,不知道数据格式有啥问题没。

数据的导出应该是没问题的,code和d_in不一样是因为在代码里面"Recenter the digital sine wave, for 2's complement code"这一部分处理过。我自己算下来的结果还可以,可能是你的Cadence数据不太对,不知道你的仿真条件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了,实在不行,你手动将数据从导入matlab,不就是从第九个开始吗。

clear all;

能分享一下,全部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的导出应该是没问题的,code和d_in不一样是因为在代码里面"Recenter the digital sine wave, for 2's ...

我数据导出过程如下,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M=101,FS=200M,取1024个点,输入频率19.7265625M 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数据导出过程如下,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M=101,FS=200M,取1024个点,输入频率19.7265625M Hz

我去试了一下,800mV的Vref,8bit,200M的采样频率,输入频率和你一样。不过我用的是ahdLib里的理想8bit ADC,没有延时。导出的二进制数据在Matlab里面用bin2dec转成十进制。结果还可以,现在也不太清楚你的具体细节。注意数据的取点时刻,还有MATLAB处理的时候的取点起始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全部的代码吗?

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给你个视频,类似https://space.bilibili.com/23086025?spm_id_from=333.337.0.0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给你个视频,类似https://space.bilibili.com/23086025?spm_id_from=333.337.0.0    ...

还有注意相关采样的条件要和代码中的初始条件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试了一下,800mV的Vref,8bit,200M的采样频率,输入频率和你一样。不过我用的是ahdLib里的理想8bit A ...

我也是用的理想8bit ADC试的,设置如下:

注意取点位置是什么意思?不是任意取点,保证数据数据够1024点就可以了吗?

(比如,我代码中从8开始,保证后面有1024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给你个视频,类似https://space.bilibili.com/23086025?spm_id_from=333.337.0.0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注意相关采样的条件要和代码中的初始条件对应

请问该如何对应,我是在输出数据任意位置取得开始点,保证输出的数据够1024个点的。

网友B:
控制仿真时间T,假设ADC采样率为FS,那么每秒产生的点数(二进制数据个数)为FS个,最后仿真数据个数为T*FS
所以T*FS应该稍微大于仿真点数。此外还是固定在某个位置开始取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仿真时间T,假设ADC采样率为FS,那么每秒产生的点数(二进制数据个数)为FS个,最后仿真数据个数为T*FS ..

请问这是怎么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