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源

楼主(2023-03-29):
一般大家设计基准电流源都是如图所示,我的问题是为什么vref要先经过一个运放,再通过电阻R来产生基准电流。可不可以直接让VREF电压连接到一个电流镜上来产生基准电流源。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想法,可以画出来看看。

网友A:
通常VREF都是BG电路产生的,是没有带负载能力的(不能提供电流),需要用你图片中的这个电路来做一个缓冲器,才具备提供电流能力

网友:
M2是源极退化管,M2、R和A构成负反馈环路,M2采样输出电流,经反馈环路产生M2的小信号电压Vg再经过M2放大产生输出小信号电流,总之这是个压控电流源,加环路的原因是扩大M2的输出电阻,产生稳定的输出电流Vref/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VREF都是BG电路产生的,是没有带负载能力的(不能提供电流),需要用你图片中的这个电路来做一个缓冲器 ...

如果把VREF直接连接到一个电流镜上应该也不需要带负载能力,因为是连接到栅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VREF直接连接到一个电流镜上应该也不需要带负载能力,因为是连接到栅极的。
...

引入负反馈,稳定M2的输出电流

网友:
M2源极是和VREF虚短的,运放输出不等于VREF。运放输出控制M2的电流,电流通过电阻转成电压,形成电压负反馈,最终稳定电流到VREF/R

网友:
我大致能理解你的意思,我的理解是使用这个A的运放可以帮助稳定M2,当Vref波动时,R会带来反馈作用
吴金老师上课时讲到这个差分运放也可以用单级放大器代替形成自偏置,如我这副图中M3的栅极接R,漏极接M4的栅极,M5可以去掉。然后M1作为一个电流源直接送给M3,结构和你那幅图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VREF直接连接到一个电流镜上应该也不需要带负载能力,因为是连接到栅极的。
...

这样接的话,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电流,但是没办法确定电流的大小。而且电流会随PVT变化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