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ads原理图中不显示emmodel的颜色

楼主(2023-03-29):
(图片)

网友A:
怎么说呢,就是当前的图层的定义和做em model时不一样。

楼主:
你好 那怎么操作可以统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就是当前的图层的定义和做em model时不一样。

但是对仿真结果没有什么影响 看起来很不舒服

网友:
仿真结果依赖的是view中的数据而不是元件的symbol本身,所以对仿真结果没有影响。

你当前仿真的library和做EM仿真不是在一个library下吧?
尝试一下:
原理图菜单 Options->Technology -> Layer Definitions ...
点击右上角 Show Other Technology Tabs
查看 Referenced Libraries, 你可以试试把你做EM的library做为你的reference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