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N65中,rf类管子调不出版图。

楼主(2023-03-29):
请问有前辈知道为啥在tsmcN65中,rf类的管子调不出版图,但是在库里面又有他们的版图。

网友A:
需要先安装,去总目录下,应该有个perl写的安装文件,执行后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安装,去总目录下,应该有个perl写的安装文件,执行后就有了

,请问是这个文件吗?具体该怎么执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安装,去总目录下,应该有个perl写的安装文件,执行后就有了

谢谢已经解决。
在这个窗口打开终端,然后输入cd回车,输入ls回车,输入perl pdkInstall.pl回车,然后选择安装的工艺bala,然后输入安装路径回车,装完后记得更新cds文件,把基本库加上,然后将.cdsinit文件复制到安装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