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240看到的比较器offset 消除问题

楼主(2023-03-29):
如图,楼主看的B站的视频学习的,视频中讲述者说这种方法可以降低开关S1,S2......SN这些开关在输入端的馈通的影响,有点没有听懂,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分析。视频中讲述者说前面N-1级的开关在输入端的馈通经过不断放大后,到了最后一级已经比SN产生的馈通大得多了,于是SN的这个就可以忽略了,这能算是降低了error了?

楼主:
时序是 Q1: S0接地,S1-SN都闭合;Q2: S0接到Vin,然后S1-SN是从左到右依次打开

网友A:
这个东西的原意是;
开关断开时,往本级输入点注入电荷,本质上为另外注入了offset;
如果此时后级的AZ开关还没有断开的话,前级注入电荷导致的offset怼到后级,会被后级的AZ cancel掉;
所以需要由前到后逐级断开;
如果由后到前的断开的话,第一级的offset被第二三级放大,第二级的offset被第三级放大,不都比第三级本身的offset大吗?
如果由前往后断开的话,第一级的offset在第二级被AZ掉,第二级的offset在第三级被AZ掉,第三级的offset等效到输入需要除以第一二级的增益,自然就小了;
再引申一下,这个是OIS,如果OOS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的原意是;
开关断开时,往本级输入点注入电荷,本质上为另外注入了offset;
如果此时后级的AZ开关 ...

"如果此时后级的AZ开关还没有断开的话,前级注入电荷导致的offset怼到后级,会被后级的AZ cancel掉" 这个应该如何理解呢

楼主:
发一个同门的理解,以两级的为例。这样来算的话,如果是一个单级的放大器(倍数Av1*Av2),馈通对输出的影响是Av1*Av2倍的馈通量。如果分成两级的放大器(倍数分别为Av1和Av2),现在输出的馈通量是(Av1*Av2倍-Av2倍),比之前是小了一些,如果Av都是10的话,那原来是100倍的馈通量输出,现在是90倍。这样理解对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似乎,改善的也不是那么明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此时后级的AZ开关还没有断开的话,前级注入电荷导致的offset怼到后级,会被后级的AZ cancel掉" 这个 ...

S1断开,往前面高阻节点注入电荷Q,那么本质注入了一个Q/C1的offset;
那么在第一级输出就出现了一个Q/C1*Av1的变化;

这个时候S2已经断开了,C2右边是高阻,左边跳变,右边就跟着跳,本质注入了一个Q/C1*Av1的offset,第二级输出就出现了一个Q/C1*Av1*Av2的变化。。。。。。
这个时候S2如果还是闭合的话,C2左边跳一下,右边建立一下就回来了,等于本AZ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断开,往前面高阻节点注入电荷Q,那么本质注入了一个Q/C1的offset;
那么在第一级输出就出现了一个Q/C1 ...

嗷嗷,这样的话,是不是,最终在最后一级输出端,所看的馈通的影响只是最后一级的开关所造成的(Q/Cn*Avn),这一部分影响折算到输入端的话就是(Q/Cn*Avn)/(Av1*Av2*Av3......*Avn)了

楼主:
完全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