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加快spectre仿真速度,ADE-SETUP-high-performane不可选择

楼主(2023-03-29):
或者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你把仿真停掉就可以了

网友B:
save all 里面只勾选需要保存的信号,或者降低仿真精度,或者使用多线程加速仿真,例如你说的 high-performane,aps,考虑仿真结果的准确度得自己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仿真停掉就可以了

是的,对了,请问APS仿真需要设置啥,我看帮助文档上说的很草率。用起来速度超级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ve all 里面只勾选需要保存的信号,或者降低仿真精度,或者使用多线程加速仿真,例如你说的 high-perform ...

不行,我做高速采样前端,不能降低精度,所以想试一试APS,精度不如spectre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我做高速采样前端,不能降低精度,所以想试一试APS,精度不如spectre吗
...

不勾选aps ++试试,勾上精度好像不大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对了,请问APS仿真需要设置啥,我看帮助文档上说的很草率。用起来速度超级快。
...

Conservative 精度最高,不用++aps,下面的post-layout是做rcr reducti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勾选aps ++试试,勾上精度好像不大行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servative 精度最高,不用++aps,下面的post-layout是做rcr reduction的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servative 精度最高,不用++aps,下面的post-layout是做rcr reduction的

根据我的体验,勾选上aps++,电路仿真性能更好(当然是因为精度差而性能好还是精度高性能好需要大家取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我的体验,勾选上aps++,电路仿真性能更好(当然是因为精度差而性能好还是精度高性能好需要大家取舍) ...

是的,++aps叫fast aps,是做过优化的,电路规模比较大的时候推荐加上,否则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aps叫fast aps,是做过优化的,电路规模比较大的时候推荐加上,否则太慢了
...

好的谢谢,这正是大规模电路仿真需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正是大规模电路仿真需要的

再牺牲一下精度你可以试试xps,那个属于fast 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牺牲一下精度你可以试试xps,那个属于fast spice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