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奇怪的仿真现象

楼主(2023-03-29):
小弟搭了一个基准源(结构如图)
计算加调试得到基准电压,但是仿真输出随温度变化的时候发现曲线很奇怪,中间有一段为0是什么情况呢?还是说这个结构有问题呢?
新人求教,感谢回答!!!

基准结构

基准结构

输出随温度变化

输出随温度变化

网友A:
把温度设置为40°,看看DC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温度设置为40°,看看DC工作点

起始温度设高的话,比如设成30°开始,图像就是正常的,没有这种突然下降一大截的,就是不太明白这种情况是啥意思,请大佬解惑

网友B:
没有启动电路;
大概率进简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启动电路;
大概率进简并态了;

额,谢谢指教,我加个启动电路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启动电路;
大概率进简并态了;

能再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仿PSRR嘛?我是直接在电源加了1V交流,然后仿AC再选Vref的线看多少dB,不知道是否合理,想请问这种的话PSRR该如何仿真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再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仿PSRR嘛?我是直接在电源加了1V交流,然后仿AC再选Vref的线看多少dB,不知道是否 ...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好的,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