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R静电ESD的测试,空气放电能力比接触放电能力还要弱,为什么呢?

楼主(2023-03-30):
请教,各位大佬,一颗触发电压是28V的SCR,用静电枪去打ESD测试。
接触放电模式下,能到17KV。空气放电模式下,只能到12KV。

比较奇怪,以往做TVS二极管、NPN三极管的ESD测试,都是空气放电比接触放电强。
为什么SCR上会反过来呢?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文章
DOI: 10.1109/ceem.2009.5304205

网友(2023-12-07):
同问,看网上的说法是在同样的电压下接触放电的电流比空气放电大,对电子器件更易损坏。但我感觉能量是一样的。

楼主(2024-01-16):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文章
DOI: 10.1109/ceem.2009.5304205

感谢您的回复。这份文章后来我也有找到,确实有这种可能,空气和接触静电的波形差异,导致器件进入泄放状态的速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