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运放是什么架构

楼主(2023-03-30):
红色框框中的电路如何工作,有啥作用

网友A:
感觉像是calss ab输出级吧,但是下面NBIAS1连接的NMOS下面的NMOS没有连接成diode形式,和上面的不太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calss ab输出级吧,但是下面NBIAS1连接的NMOS下面的NMOS没有连接成diode形式,和上面的不太对称 ...

那是因为他少画了根线,导致这俩gate完全浮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calss ab输出级吧,但是下面NBIAS1连接的NMOS下面的NMOS没有连接成diode形式,和上面的不太对称 ...

图片已经修改了,看着是push pull结构,但是没见过这种,一般红色框框中都是用浮动电压源替代?

楼主:
浮动电压源和这个相比 ,这种的有何不同知道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已经修改了,看着是push pull结构,但是没见过这种,一般红色框框中都是用浮动电压源替代?
...

这种和浮动电压源都有用的,大多数可能都是用浮动那个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浮动电压源和这个相比 ,这种的有何不同知道不?

有没有相关论文讲这种的,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