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递归函数

楼主(2023-03-30):
请问一下,如何使用递归函数,从顶层到底层把电路图里面的所有器件的参数信息search出来?

网友A:
递归我的理解就是函数调用自身功能,在一定条件下终止,你这个说的有器件参数包括什么,不说递归了,就说单个器件,你想提出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递归我的理解就是函数调用自身功能,在一定条件下终止,你这个说的有器件参数包括什么,不说递归了,就说单 ...

提出器件的cd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出器件的cdl

抱歉没懂你意思,cdl是电路网表吧,里面是有器件参数,具体什么参数,你要说cdl,直接导出cdl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懂你意思,cdl是电路网表吧,里面是有器件参数,具体什么参数,你要说cdl,直接导出cdl就好了

...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电路从顶层递归到底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电路从顶层递归到底层

都忘了问你的应用场景,你是准备处理cdl网表,还是在virtuoso上导出cdl,还有你要用什么处理你的问题,递归好理解,你描述问题模糊,让人没法理解,冒昧问一下,你用virtuoso导出过网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忘了问你的应用场景,你是准备处理cdl网表,还是在virtuoso上导出cdl,还有你要用什么处理你的问题,递 ...

嗯嗯,我的目的是像网表那样一层一层的列出来器件信息,但是我要忽略掉一些,或者说我只想看器件名称,器件数量,不需要网表输出的那么多值,最后我会计算所用到器件数量,比如我在一个block里面,我用到了多少个nmos,多少个pmos,之前有试过使用lvs的结果,但是不准确且不直观,又试过看cdl,但是那个参数给的过多,不方便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的目的是像网表那样一层一层的列出来器件信息,但是我要忽略掉一些,或者说我只想看器件名称,器 ...

看你准备怎么处理,我了解的有两个,第一个处理cdl网表,利用Python,也是利用递归,将每个器件以及路径输出出来,然后统计器件数量(器件去重以及统计)

第二个就是skill了,统计整个电路的device种类,但是统计每个器件的数量也许可以,skill我没用过,Python的我做过类似的功能,不止用到递归,还有正则匹配,因为Python不会像skill一样可以直接读取device名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准备怎么处理,我了解的有两个,第一个处理cdl网表,利用Python,也是利用递归,将每个器件以及路径 ...

真的可以处理网表吗?我太开心了!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处理网表吗?我太开心了!请大神指点迷津~

Python你会的话,可以自己写的,我思路已经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你会的话,可以自己写的,我思路已经说了

我没用过,也不太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也不太会的

(⊙o⊙)…我看你说递归函数,以为是使用有问题,那python和skill你会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o⊙)…我看你说递归函数,以为是使用有问题,那python和skill你会那个

skill

网友:
你会skill,学个Python还是蛮简单的,skill我会一点,我得花时间看一下

网友:
我也想通过top cv id来抓,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的目的是像网表那样一层一层的列出来器件信息,但是我要忽略掉一些,或者说我只想看器件名称,器 ...

shift T导出可以看到hierarchy的library instance调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