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性能运放

楼主(2023-03-30):
在0.25umBCD工艺下,不限面积和功耗,运放接5pF负载,电源电压5V,阈值电压约0.9 V,求问何种结构可以满足直流增益70dB,GBW达到200MHz,输入输出电压范围都为0.5-4.5,共模抑制比100dB,电源抑制比80dB。

网友A:
轨到轨输入级的folded-cascode在DC Gain和输出范围上可能稍微有点不足,也可能刚好。
再加一级class-ab或者共源输出级,这俩问题解决了,但是GBW想做高就得电流大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到轨输入级的folded-cascode在DC Gain和输出范围上可能稍微有点不足,也可能刚好。
再加一级class-ab或者 ...

应用于DC-DC,对功耗没要求,尾电流最大可以加到多大,有什么说法吗,ma级别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于DC-DC,对功耗没要求,尾电流最大可以加到多大,有什么说法吗,ma级别是否可以
...

没啥说法,1mA的尾电流常见,但是DCDC中不常见,这么做DCDC自己的静态功耗太高了吧?

网友:
经典的架构是:folded cascode输入级+class ab输出,采用米勒补偿,具体可以参考sansen书。输入级可以考虑pmos、nmos差分对并联,可以做到接近轨到轨输入。另外,如果带宽不够,可以考虑前馈补偿级。